HP NC6000 待机3 5V正常。 不触发,

楼主(2013-01-17):
待机电流0.048,  按键上没有电压,  按键对地阻值600多,  与按键相连的上拉电阻另一段由供电,  此按键还与IO  南桥相连, 求高手帮忙判断一下,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是  IO的问题吗?   bios我已经刷过了

网友:
按键一般 是 3.3v   你可以 查下io的 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EC没有工作吧

网友:
与EC相连的脚我已经翘起来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断开电阻与开关相连的脚, 电阻两端都有3V电压

网友:
怎么办啊
, 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开关没电压肯定不正常啊 先把开关上电压修出来 一般都是通过3V 上拉

网友:
有人没有, 难道要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