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板号LA-5751P 3.3V微短...

楼主(2013-01-17):
G460 板号LA-5751P HM55桥,独立显卡
待机0.01a
3,5V不正常,断开3.3V电感后,3.3V.5V正常。。
测3.3V电感另一端38欧,微短...?
3.3V电压直接烧0.08A,烧不出发热元件
hm55已拆..
显卡

网友:
把BIOS蕊片拆掉后,3.3阻值正常280欧。。。3.3V 5V出来了。。

网友:
难道bios芯片坏了,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