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10求救

楼主(2013-01-17):
(图片)

网友:
51125的1。6本来就是没电压的。。。。。。。。。。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是有待机3   5v的,3脚1.9v   4脚3.3v 8脚3.3v  9脚4.5v   13脚3.0v   14脚1.9v  16脚 19v   17脚 5v 18脚0.45v 22脚4.5v  其他的都没电压
工作条件应该都满足了吧?

网友A:
"发现+V3AL短路"这个很有价值。我有遇到一样的故障。当时我测得是+V3AL电压后续的MOS拉低了。不妨你往这点查查。

网友:
开启信号那里来的?

网友:
可能芯片的后级有短路

网友:
楼主你看这个http://www.bufanxiu.com/article-174-1.html上面有说到1,6脚的定义和作,没电压说明他们直接对地了

网友:
1和6脚有的机器是有电压,在有的机器上是没有的,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V3AL短路"这个很有价值。我有遇到一样的故障。当时我测得是+V3AL电压后续的MOS拉低了。不妨你往这点查 ...

哪个mos啊?

网友:
1脚和 6脚  本来就是低电平开启    待机的时候1和6没有电压就 说明开启     不过1和6脚步能 短路  没插电的 时候看看可对地短路了。   这个 芯片开启信号  就是  低电平有效很少见。  你可以找这芯片的PDF你就明白了,要是这机器到我手机,我笑了 ,钱到口袋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