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盘装系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1-17):
用U盘装系统不需要光驱和光盘,U盘本身体积非常秀巧,使用携带特别方便,所以很受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的青睐。本人虽然也很喜欢,可是到目前为止还不会,故发帖求教,真心期望会的朋友能不吝赐教,谢谢。

1、用U盘装系统必须要有一个容量大于1G的U盘(存储卡或者移动硬盘也是可以的),这个自然没有问题。
2、必须要有一个可引导的系统ISO镜像文件,什么是可引导的系统ISO镜像文件,可引导的系统ISO镜像文件必须是GHOST镜像文件吗?
3、在利用UItraISO(软碟通)向U盘写入硬盘映像文件的时候,写入方式有三种,分别是
USB-HDD
USB-HDD+
USB-ZIP
这三种方式都可以选用吗,它们分别对应于哪种硬盘映像文件?

补充内容 (2013-1-19 11:26):
我是看了从网上下载的一个用U盘装系统的视频教程之后才发这个求助帖的,因为其中有些问题不懂,为便于交流探讨和学习,我把它发上来。

补充内容 (2013-1-19 11:33):
我的权限每天只有10M的上传权限,一天还不能传完,需要两天半。

网友:
大白菜 U大师 傻瓜式操作

网友:
老毛桃
电脑店都不错的
USB-HDD

网友A:
1.楼上推荐的工具都不错,简单易用,功能强大,我个人喜欢用电脑店,你说的软碟通也可以,一般我用软碟通做安装版的系统时才用
2.ISO和GHO文件作用不一样,ISO必须是包含有引导文件才能引导启动的,ISO文件中可以包含GHO镜像,也可以把GHO镜像单独放在U盘或者其它分区,只需要用ghost恢复即可。
3.主要是看主板是否支持,现在的机子一般都支持,我用的最多的是HDD模式

网友B:
我用的大白菜4.4,一键制作启动U盘,还可以自己订做启动iso

网友:
好贴呀,偶一直在用杏雨梨云启动盘来安装系统,效果很好,祝楼主周未快乐!

网友:
很多主板bois不支持U盘启动啊

网友:
用南天门吧 进PE超快 只是功能少了些  老毛桃也不错 个人推荐

网友C:
USB-HDD与USB-HDD+究竟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七喜快乐2000D
我的电脑配置:
CPU     版本  Celeron  D    2.533GHz
CPU 类型 Intel Celeron D 325, 2533 MHz (19 x 133)

主板名称 VIARAMA U8668 (Pro)
主板 ID  07/09/2004-P4M266A-8235-6A6LW00HC-00
主板芯片组 P4M266
内存 735 MB(256MB+512MB)   DDR1代
硬盘制造商 Seagate
硬盘名称 SV35 7200.2 320620
格式化容量 320 GB
盘片数         2
ST3320620AV9QFC4J4K

不知支持U盘启动?

主板是否支持U盘启动,在什么地方看(或者说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大白菜4.4,一键制作启动U盘,还可以自己订做启动iso

一键制作启动U盘,还可以自己订做启动iso

如何自己订做启动iso,可以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SB-HDD与USB-HDD+究竟有什么区别?

USB-HDD+是增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键制作启动U盘,还可以自己订做启动iso

如何自己订做启动iso,可以说说吗?

你百度搜索大白菜 或者电脑店 之类的软件,上面都有教程,也就是订做一些背景啊功能啊

网友:
一般都用电脑店那个   比较好   试试吧    你上网下载一个   制作也简单   你不会的  一键就可以   方便

网友:
本人用的是老毛桃,还不错,个人感觉用起来比电脑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HDD+是增强模式

如果电脑主板启动项只支持USB-HDD,用增强模式USB-HDD+制作的USB启动盘安装系统可以顺利安装吗,换句话说USB-HDD+向下兼容USB-HD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楼上推荐的工具都不错,简单易用,功能强大,我个人喜欢用电脑店,你说的软碟通也可以,一般我用软碟通做 ...

请教:
什么系统叫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楼主问得多不如自己多实践摸索,其实不用纠结具体哪种模式,以上几种都没问题,我都用过。我原来是用的是软碟通把老毛桃的PE系统做U盘启动,现在用的是晨枫的,晨枫的胜在可以给U盘分区,把PE系统装在单独的隐藏分区,多余的还可以做U盘用,这样可以防止U盘中毒把PE系统也破坏。自己多动手做做,很简单的。

网友:
本人是USB-CDROM+USB-HDD,基本上都可以兼容

网友:
各个不同的版本的要求不同,大小却别是内置的工具不同。

网友:
刚下载了u大师,还没用过呢

网友:
使用U盘PE    然后一切都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什么系统叫安装版的系统?

如图,1,2是win7安装版,正版系统或者官方系统都是安装版的,图3是用电脑店制作的PE,4是ghost,也就是克隆版,实际就是一个.gho文件,平时下载的iso文件是整合了PE、gho、DOS等文件和工具

网友:
老毛桃可以,一直在用

网友:
U盘我几个,有的做了量产,有的做了大白菜,不过现在大白菜往里面+软件了,不爽,360浏览器和360安全卫士加进去了,这样很不好,现在软件更新快,你加进去的,可能以后都是老版本了.

网友:
我用老毛桃的 制作选择 USB-ZIP 因为以前的老机器有的支持USB-FDD或者USB-HDD 用USB-ZIP几乎头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