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AM SE 主板 5VSB 短路 现在没思路了

楼主(2013-01-17):
接到个机子客户说一开就冒烟了  我测了一下电源坏了  测主板ATX插座 紫5V 对地只有22欧 跑线路到开机针 有个822排阻 没问题 开机针到IO  IT8712F-S 75脚 没问题 IO 76脚 到PSON没问题 IO VBAT脚有 2.38V  网卡周围 没有短路  南桥周围也没短路  没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3-1-26 12:35):
此板已经修复了 不进系统 光标左上角一直闪  是IO IT8712F-S坏了 用8718F-S换了(在论坛上找质料有的老师说可以换的)上电开机进系统正常 唯一的不足是装上独立显卡 没反应 客户着急也就没给他修

网友:
先打下A14脚的阻值,431 usb的阻值,再拆网卡,声卡 1394再看下,如果再短,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如果不想拆那些东西也可以,用可调电源拉个3。3给1117  手摸那个蕊片发汤 ,上面说错了,不是431  而是1117

网友:
这个跳线是不是选择用+5V 5VSB的?
拿到要是还短路的话就慢慢跑线,边跑边拆吧

网友:
你现在是什么故障呢.不触发?还是不跑码?

网友:
前几天搞了一块一样的,5V短路,上BGA后好了

网友:
我头一次听说短路BGA能好的 5VSB。一般都是IO,

网友:
从5VSB往后追

网友:
上BGA换南桥!5VSB短路,多是南桥短路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般是BGA烧坏了。   你拆了I/O   或者外围电路没有问题  就直接卖废品了吧/ N68的 不值钱,,

网友:
NV单桥弱不禁风
掛了就短路

网友:
1085 网卡 IO 全拆了  还是短  应该是桥挂了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为什么桥挂了  桥周围的电容  USB 2 3脚 PCI A14脚 没短路呢

网友:
华硕M2N68的板子咱这么多毛病呀。

网友:
,你把桥拆了  再看看短不短,还短就不是桥。。

网友:
不用拆了!找到毛病了,今天没事拿起它来看看,测测和5vsb想连的元件,测到声卡果然5vsb也跑到这,拆掉声卡芯片,一测真不短了,焊上IO 网卡芯片通电能开机,但不跑码,诊断卡的数字面板不显示(明天上图),测了下cpu核心电压有1.5v但没内存的1.8v,正在修内存供电,内存没1.8v是不是会出现不跑码这种问题?

网友:
烧机法试试吧,要不就拆件排除

网友:
此板通过APW7120给内存提供1.8V  我用RT9214代换的 上下管都拆下来测了 正常  在板上测下管D-S阻值只有78偶  上电测得
和用APW7120时一样 现在应该测哪一部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2脚和4脚,看是不是有驱动输出,跑下6;8脚看有没异常。仅供参考。

网友:
我一个华硕945的板子也是7120提供内存1.8V供电,上管G极出0.44下管没输出,没7120也用9214代换结果还是一样,查六脚相连几个元件都没问题,搞死了都不出电压啊,想不出问题出在哪,周围电路都查了,还是找个7120试试吧

网友:
又换了个RT9214 内存供电就出来了  以前换的那个是坏的  装上CPU  内存 诊断卡 一路跑到00   心想好了 装上硬盘 键盘鼠标 能进COMS  但 就是进不去系统 拔掉硬盘 也不提示没找到硬盘 只是黑屏一个光标一直在那闪 死机了 我想测测RT9214各脚电压 量到第七脚是主板就断电了 怎么回事  跑00的时候 内存1.91V CPU供电1.51V  没有发热元件  头痛了 加焊南桥(初次动桥 涂上松香助焊剂 上边放了枚硬币 用风枪吹了2分钟 看着从桥里开始冒泡了 就不吹了) 过了一会桥温度正常后 测了桥周围没有短路 A14 对地有200多欧 USB两脚有560欧 上电还是那样

网友:
可能你那个RT9214 也是坏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