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能表测量高压板是否坏了?

楼主(2013-01-17):
我有个方正显示器,其型号为:FH780-FG,我打开后想用万能表测量一下高压板是否烧了或坏了,即从电源口到输出端是否线路通,如何测量呀?

补充内容 (2013-1-27 10:19):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呀,我用替换法试了,确实是高压板坏了,从网上买了一个,已经OK!

网友:
高压危险,小心万用表也报废,插上电,输出口输出12V-15V和5V,有这两个电压基本可以判断电源板输出正常,剩下不亮的可能是高压或者灯管问题

网友:
输出口为10针,上5下5针,如果通电话,这10根针的电压有多高?仅你说的12V-15V吗?我主要想学习不通电的情况下,用万能表测量这10针与电源口是否通,即线路是否通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口与这10针不可能通的,两者是开关变压器隔离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最好找专业维修,小心故障扩大化!

网友:
找另一个屏..接个灯管进去....全世界也是这样做..不用找其它方法了..就这一个够了..

网友:
电源板分热地,和冷地的,热地就是220V那一头,冷地就是直流电压区都是冷地,要量高压板板就要找准冷地在量,不然没有电压的

网友:
楼主,你应该是用户吧?
如果你是维修人员的话,应该加强学习,找一点相关的电路知识的书来看看。

网友A:
是呀,本人是个菜鸟,可是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虽然大学毕业,可是是学文科的,电路知识不是太懂,偶尔是中学学的一点。我上传个图片,希望大家教我一下,此图左上方主要是电源接入变压,即变高压部分,电压在800V以上,本人可不敢带电测试其是否电路畅通。如果测试其此处电路是否通,应该把万能表的一头接大左上角有个圆形的地方,另一端接在此线路的未端,用电阻来测试还是用什么方法测试其是否电路是好的?

网友:
左上方你用红线圈住的地方是热电部分,其他部分是冷电部分,从直流电而言这种电路热电与冷电部分是完全隔离的,你用表测量电阻是不通的。用T201这变压器来进行交流耦合到初级的。你拍张下面的图,看看你这板上是什么,找张图纸来对照着说。另:可在QQ上交流。在这上面说难得回复。

网友:
一般都是通过电压和在线电阻法来修机的,高压部分和电源都是两个部位,单从一方面是不能判断故障的。。。

网友:
好方法  谢谢了

网友:
万用表测量的只是大概    在牛的人也不敢说 用万用表能 测出来  不确定的话用 替换法   另外高压 危险

网友:
替换法,找个别的灯管插上。

网友:
你这种板测高压部分的电容有没有短路,就知道高压有没有短了

网友:
据说高压那边有1500V左右,我量过,不过没量出来万用表就烧了。

网友:
楼主是初学的吧

网友B:
用灯管试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灯管试最安全

我是新学的,具体说一下如何试?

网友:
这个不可以测吧。。。。

网友:
来自: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
引用 网友A:
是呀,本人是个菜鸟,可是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虽然大学毕业,可是是学文科的,电路知识不是太懂,偶尔是 ...
楼主你说的这块液晶电源板行内叫电源高压一体板。你画线的左边是220V市电输入,不是高压板点灯管的高压线路。右边部分是直流后级输出。整个下面才是点灯管的高压。另外,从输入到输出是冷热分离的,你是测不到是否通断的。只能测前级跟后级,还有高压。如果是用户的话建议不要玩了,高压危险。如果想玩主板的话倒没什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