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令人非常头疼的华硕F81SE REV:2.2主板

楼主(2013-01-17):
这个板是SIS芯片组的,ATI的显卡,起初客人拿来的是时候是插上电源没待机不能触发。经检测有待机3.3V,但是不能触发,后来换了17031E芯片有待机0.01A可以触发上电了,但是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不接屏的话,触发上电到0.3A就掉回0.01A,电流不会继续跳变,在按开关几次,电流可以上到0.8A,外接不显示,接上屏的时候就可以正常触发亮机,请问下这个主板是不是还有问题的??还是这板是要接上屏才可以正常上电???另外,这机器正常进入到系统,使用起来什么都正常,但是有时关机不断电,有时在使用的时候会突然死机卡住,不会掉电,屏一直亮着。就是不定时死机,硬盘已经换过,内存也换过,南桥,南桥晶振这些都换了,可是故障还是一样。实在想不明白哪里出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不接屏掉电有些有这样的,    死机内存什么的换换看

网友:
严重怀疑二楼没仔细看帖子,我都说了,内存,硬盘都换过试过了。现在我裸板加硬盘在外面测试还是同样的故障,所有外设我都拿掉了。还是同样的故障,问题还是出在主板这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维修了。这板还有个奇怪的现象,我放在一边看电影 的话用多久都不会死机,如果是不看电影,让它自动进入休眠的时候,按任何按键都不能再启动了,就像死机的那个样子,然后按住开关关机又可以正常启动进入系统,一直都这样。会是哪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