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外接电源能否点亮灯管儿?有图。

楼主(2013-01-17):
大家好

就是上面这个了,我自己画的。

知识欠缺 水平低,所以不敢拆机焊接,所以想到了 这个办法,随便找个 外部电源 不知道 是否对啊。

高压条 就是 通用的 5-20V ,不是原装的。

网友A:
只要电源接对是可以点亮的不问题的

网友B:
接供电,开启,地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 我们测试灯管就这样测 不过这样不太准 有时候看灯管是亮的 也有可能老化

网友:
接个COMS电池做开启

网友D:
开启电压 3V 5V足以

网友E:
只要脚位没接错,接上电源是可以亮的。

网友F:
VCC,ON/OFF,GND 这三根线接对就可以了,然后给ON/OFF一个3——5V的开启电压就行了。灯管测试仪就是这样的

网友G:
供电,开启,地三个脚接上就行了。

网友:
ON/OFF需要加个大电阻,它需要的是一个高电平的信号(一般而言),那样接不太安全

网友:
你的ON/OFF接多少V?你的电池是多少V?这个电量不够用吧

网友H:
可以,测试灯管就这么接

网友I:
恩   可以啊

网友J:
可以的 接一个7805 或开启上接3V 5V都可以

网友K:
只要供电和地没有接错,不会烧的

网友:
还要有开启信号

网友L:
没有问题,能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ON/OFF,GND 这三根线接对就可以了,然后给ON/OFF一个3——5V的开启电压就行了。灯管测试仪就是这样的

万一 正负极 接反了 会 ??  担心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开启,地三个脚接上就行了。

这3个脚, 万一 接错了怎么办?

网友M:
你用多少伏 好像没看见你接开机信号呀!

网友N:
高压就会冒烟,电源就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用多少伏 好像没看见你接开机信号呀!

有啊,  只有 3个脚 ,没有 调节亮度的。

当然 也有 4个脚 带调节亮度的。

会接 开机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高压就会冒烟,电源就会挂了

真的假的?  吓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源接对是可以点亮的不问题的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供电,开启,地就可以了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 我们测试灯管就这样测 不过这样不太准 有时候看灯管是亮的 也有可能老化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开启电压 3V 5V足以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点评):
你把供电电压 改为 12V 试试看 5V电压低 有可能会暗 如果会灭就换个灯管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脚位没接错,接上电源是可以亮的。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VCC,ON/OFF,GND 这三根线接对就可以了,然后给ON/OFF一个3——5V的开启电压就行了。灯管测试仪就是这样的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开启,地三个脚接上就行了。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测试灯管就这么接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   可以啊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 接一个7805 或开启上接3V 5V都可以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只要供电和地没有接错,不会烧的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问题,能点亮的。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P:
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有问题啊。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接了5V的,亮了但是很暗,而且只亮了3秒左右 就灭了。

那明显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供电 12V 19V 都行 开启 3V 5V 可以用个 7805 从供电上转成开启电压
这样就可以点亮和测试灯管了 多试几个灯管或者坏屏 就可以知道 亮度不够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自身问题了

网友:
控制不能太高 保险的接法就接到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