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高压条问题,郁闷中。。

楼主(2013-01-17):
接一R400,LCD屏,暗屏有显,能进系统,外接都正常!改通用高压条,开机亮了,但是进系统跑XP滚动条完毕后,就暗屏。系统开机声音也没有,斜看屏内,什么都没。貌似屏内没信号显示。几个3.3V我都接上试了的,不是开机不亮灯管就是过XP滚动条后黑屏,有哪位大虾遇见类似问题,指点指点迷津。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

网友:
高压条 一般不会有问题,你直接换屏线吧,屏线是通病

网友:
修过一个惠普的机器,开机有显示进系统无显示。最后确认是屏线问题,改屏线后问题解决

网友:
R400 这机器挺破的 高压屏线 主板都修过暗屏的故障!

网友:
很多都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