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做BGA焊台的一些看法

楼主(2013-01-17):
总的来说BGA的焊台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关键是温度控制,自己做最好不要用发热砖,温度过冲太多,用发热砖最好选用PC410温控器。自己做bga就是为了少花钱,用石英管做预热,上加热我也是用石英管改的60*60,温控用的是普通的温控器,这样升温快控温也可以正负3度,效果还可以,就是对bga放置环境要求高,空气流动影响成功率,如果做一个罩子罩住bga芯片,要好很多,过几天上个成品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上加热用石英管温度就更不好控制了,石英管温度的调整有滞后性,不容易实现标准的回焊曲线,所以做无铅可能比较吃力

网友:
其流动肯定会影响成功率,可是一般在店里也不会影响那么大吧。

网友:
上加热用石英管热滞后很小,用普通温控可以做到正负3度,非常好用,我做的是两温区的,有铅的下160
上210,无铅的下190上240,大小芯片通吃

网友:
红外bga不像热风的,要曲线加热,红外的是斜率升温,温度每秒上升1度

网友:
一般店子里空气流动不大,如果店子后面有门窗,空气流动就大

网友:
一共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不是有现存购的嘛,不是专业的,没必要,做专来的,还是购个吧,毕竟省好多事,省好进间啊

网友:
等待楼主的佳作。。

网友:
我来猜一下,估计你的上加热是买石英管发热管拆了,把玻璃管用金刚玻璃刀或者金刚砂轮割刀截成需要的长度做成的,就是不知道你是否有买陶瓷纤维板做两头的绝缘。

我刚买的石英发热管比取暖器里的石英发热管反应速度快一些(也是电炉丝的)我家取暖器里的石英发热管从通电到全红要30秒左右,新买的大约不到10秒。估计新买的管壁可能比较薄的原因。

网友:
上加热是用石英管切割成四段,两头用云母板做的绝缘,石英管下面垫高温棉,bga总共200元搞定。过几天发个图上来,请张先生看看,还需改进那里

网友:
200元就搞定了,带支架全套么?还是只是加热控温部分啊?

网友:
支架用的是液晶电视挂架改的,20元,温控2个共150元,箱体用dvd外壳,石英管5根15元,用了两个调温器15元

网友:
电视挂架我以前介绍过,便宜,可以做PCB支架代用品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0381-1-1.html
DVD机的壳子做机箱也很不错,5根石英管 4根做预热,一根截断做上加热,反正300~400W功率一根,这个也可以想象得出。
就是有了温控器,调温器用在什么地方?温控器控制调温器?不大想得清楚你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调温器用来调整升温速度,上加热每秒1度,下加热每秒0.5度,温控器肯定是控制石英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温器用来调整升温速度,上加热每秒1度,下加热每秒0.5度,温控器肯定是控制石英管

你把调温器和温控器的控制输出串联使用啊?调温器控制加到发热器上的有效电压值,达到设定温度后由温控器通断来恒定温度。对于廉价不具备升温斜率控制的温控器作为补充也是可行的。
不过还是要手动控制了,其实你可以试试干脆不用温控器,只用调温器+温度表方案也许操作也不更麻烦。

网友A:
用调温器+温度表方案也可以,有温控器还是要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调温器+温度表方案也可以,有温控器还是要保险一点

你既然用的是2温区,下加热就不要用温控器了,买个KSD301温度开关,可以选一个合适的,从40度到280度都有,每5度一档,几元钱,好点的可以正负2度的控制范围,10万次寿命。优点是体积小,可靠,便宜;缺点是选好就不能改了,只有一个温度。同样可以达到要求。不过用在上加热似乎没有合适的位置安装,不大适用。

网友A:
张先生的建议一试过了,也可以,温度开关选的是180度的,上加热不变,效果一样,就是有时候烤主板不方便,如果想用100度烤,就不能离开了,不方便,还是原来的方法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先生的建议一试过了,也可以,温度开关选的是180度的,上加热不变,效果一样,就是有时候烤主板不方便,如 ...

再买个100度的,在180度和100度之间切换,烤主板的温度也就解决了。

网友:
认真学习学习,都是强人啊,想看看成品。

网友:
楼主 都做好了吗? 有没有照片发上来看看 我也想做一个 不会 想像你学习学习

网友:
早已做好,已经用一年左右,效果超好,只是相机坏了,拍不了

网友:
我说的只是一个思路,大家自己琢磨吧

网友:
买一个自动的功夫少做那多,樵夫难做无米之炊bn

网友:
相当的牛。来几张照片。回头自己捣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