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看哪个是灯管的开启脚位

楼主(2013-01-17):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ZR3的本本,客户自己换灯管换的最后都不亮了的。高压条他也买了一条新的。
现在的问题是灯管就是不亮。
单测灯管可以亮,用新的高压条就是不亮。
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下面的一个电压为什么拉低了。
再就是哪个是高压条的ON信号线。
图一: DISPON是不是高压条的ON信号?

图二:如果是我断开了屏线与高压条的连接之后R256下面电压应该是多少?
实际测试主板没插屏线的情况下:
R256上端接+3V的电压是3.3V,但下面是0。打阻值R256下面是0欧。

R258两端电压均为3.3. D23 D24 D25三个二极管都是好的。
请问这个R256另一端的电压是怎么拉低的。

补充说明一点。这个本本的高压条插头很奇怪。不插高压条时都测不出电压,插上才有。
有知道原因的高手也麻烦告诉我一下是为什么?

网友:
在线等了。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BLON

网友:
VADJ  39脚 和DISPON  37  都需要有电压  才能亮。。。。

网友:
R256  你挑起一脚  才测量  看看。。  是不是它坏了。。

网友: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你插上屏线之后点压是多少V,应该是这个屏对前级有反馈,断开屏之后反馈信号回不来,+3V不形成上拉

网友:
同意5楼的 正解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高压条工作条件了啊   有背光不

网友:
是楼主自己换灯管搞的吧,37脚DISPON是开启,39脚VADJ是亮度,开启一般是3.3V,VADJ一般是2-3V

网友:
dispon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37 脚是开启,你查下有没有开路。。

网友:
楼主学习笔记本维修多久了,现在是自己修板子,还是在给别人打工,那三个信号要同时满足才能不被拉第

网友:
都没有开启信号怎么会亮啊!

网友:
我接的是客户自己动手修过的。
我换高压条只接三根线的,一般懒得接调整线。
我断开电阻看看。

网友A:
挑起R256测量过了。R256两端都有3.3V
现在是R256的一端直接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起R256测量过了。R256两端都有3.3V
现在是R256的一端直接接地了。

  屏幕 屏线 高压条  连着  测的  ?    还是断开测量的    用排除法。。。   背光  我感觉难度不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吃饭的时候在想着R256到DISPON脚之间没元件了,但又是短路的,会不会是排针的问题。正准备用烧鸡大法时又突然想到了这点,拿起插口一看,果然排针被客户插的一根接地硬是压是去挨着DISPON了。较正就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楼主,高压板上的主供电vin电感有没有问题,有没有19V,BLON是背光开启,需为3.3V以上,ADJ亮度调节,这个电压越低,屏幕就越亮

网友:
BLON 或者EC_FPBACK#这两个信号不正常R256另一端电压就会拉低

网友:
你还修笔记本,真是汗啊,首先就要观察啊,马马虎虎的

网友:
没烧主板上的东东 算是万幸了

网友:
dispon是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神人 接口居然不多看看

网友:
口是横着平行插的,所以没注意,以后一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