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联想E390 不上电(加电掉电)

楼主(2013-01-17):
机型:联想E390
故障现象:时不是加电掉电
维修过程:
      客户拿机器来时反映说机器不开机.收下后插电源看电流0.03A,按开关,电流从0.03掉到0.01,再按开关电流无变化.估计有短路的.拆机.
   裸板万用表开机电流一路正常,心想是不是那个外壳有短路起滴!!!拆机的时候也没有发现啊.板子又入壳,开机,电流又从0.03掉0.01.
只有一样一样拆加电看看,经过一个小时折腾,明确了:只要一插硬盘和光驱就掉电,单独插任何一个没得问题.光驱能进PE,硬盘能进系统.
更换过35V电源IC,转换5VIC,都没好!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朋友?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一台同意的问题,没有搞定,期待高手。

网友:
板子存在短路啊   看有进水的痕迹没有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