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2断电

楼主(2013-01-17):
手上有一台ACER 5742的机,刚来的时候是断电的,还没进到系统就断了,检查一下,发现USB接口短路,数据线也短,南桥坏了,更换南桥以为好了,装机测试,进系统5分钟就断电,断了马上开也还可以开,又是几分钟就断了,排除了散热问题,在论坛下载了BIOS 重刷了还是一样,就连进BIOS也是几分钟就断电,实在没思路了,请问大家会是什么影响的呢,南桥是新的,其中还换过CPU 内存,结果都是一样,彻底没思路,

网友:
补充一下,CPU是I3的,ATI的独立显卡,南桥是HM55,大家有思路的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