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DELL 1088暗屏(LED的)……

楼主(2013-01-17):
接一DELL 1088 笔记本,据客户自己说,散热不好于是自己就拆了,也用心的清了灰,重涂了硅脂,结果在裸机上电的情况下一不小心屏和屏线从主板上脱离了(液晶屏虽然是在空中被接住……屏没碎)但再开机只能听到进系统的音乐声但屏却不亮了,偶尔用手掰一下屏或者活动一下屏线,发现隐约的还可以看到屏的图片但就是暗屏否或是黑屏。

于是我就让他留下来测。谈好,若需更换屏线/显卡/IO/供电等价格。

经测,屏线确实断了,虚了1根(原包装的地线是由N根红线然后拧成一个略粗的无绝对的地线,就在这个拧的很短很粗的“疙瘩”松开了,)另还断了1根。断的那根刚好是是(PW BLON……),于是就主把屏线彻底的自由散开且接好那2根断线,结果上电后发现仍然是暗屏,好的情况是:不管怎么活动图显示的图片仍然正常,情况有所改善,但背光依然不亮-----修过几次液晶的都知道,有个开启信号吧……

仔细测试屏接口的33/34PW BLON, 34脚对地二极管值是20+的样子那这就肯定不对了,于是果断断开34与主板的连线,然后把34脚和33脚直连(33脚上电实测3.3V),再开机显示OK,且并没有别说主的开机先白屏1秒半秒的情况,还算完美吧,已反复开关机近十余遍近3个小时,打算继续观察然后明天交工。

网友:
教你一下,满学学看,你这样的话开机或者待机,屏肯定是会白屏的,这样太不完美,有的客户接受不了
你可以把PWON的信号往屏供电上接,这样屏的开关才会和实际一致

网友:
对我也觉得和屏供电接一起好点
这样背光和显示才能同步

网友:
对       我也觉得和屏供电接一起好点   .这样背光和显示才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