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问题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17):
现有一台G530+技嘉H61主板的台机,原24寸液晶显示器突然坏了,换上一个18.5寸的长城液晶显示器后画面颜色老显黄色,感觉颜色不正常,该显示器在其他台机上显示时是正常的颜色,数据线也用的同一根。不是系统的问题还是CPU带的那个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集显有问题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看一下数据线两头是不是有针弯了,要么就是集显有问题。最好换根数据线试下。

网友:
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