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上网本怪问题

楼主(2013-01-17):
一台hp mini110-1065tu上网本,如果不接外接显示器,进系统出现鼠标的时候就开始花屏,是屏幕不停晃动那种花,而卸掉显卡驱动或进安全模式则正常,当接外显的时候,如果单独显示外显,则外显花,如果屏幕和外接显示同时显示的话,屏幕不花外显花.系统换了好几个,驱动也换了好几个包括去官网下原版驱动也没解决...

求高人指点~~

网友:
驱动精灵下的驱动行吗?

网友A:
为什么你不会觉得是显卡芯片或者显存坏了呢?哦,MINI的我记得好像是VIA的芯片组和CPU,也许是芯片组有问题吧,这款芯片出问题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不会觉得是显卡芯片或者显存坏了呢?哦,MINI的我记得好像是VIA的芯片组和CPU,也许是芯片组有问题 ...

显卡是gma 950 内存换过也不行.实在不行只有动芯片了.不过问题太怪异了啊, 接外显内显同时显示的话,内显正常啊.

网友:
不知道怎搞,动动显卡吧

网友B:
风枪吹下感觉下是不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吹下感觉下是不是显卡。

感觉不象芯片问题,因为花的时候,*脏话*作鼠标做任何时间都还正常...包括调分辨率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