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笔记本开同电流到0.07掉电再开一样0.1-0.7

楼主(2013-01-17):
DELL D630 笔记本开同电流到0.1-0.7
掉电再开一样0.1-0.7
3V 5V 电感上都是3V和5V电压,待机6236控制芯片的了还是一样
后来发现按住开机键不放一会能开机 正常运行,
请大峡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开机键不放一会能开机 正常运行,正常能开机外接看到DELL 画面

换了一上别的一要板子的BIOS 还是同样按住 不放几秒就能开机 进画面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