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本插上电池用适配器不能开机,单用适配器正常,会是主板问题吗?

楼主(2013-01-17):
SONY VPCX139LC超薄本,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插上电池就无法开机了,也无充电电流
插上电池接适配器测3.3V 5V都有,开关信号也有,单用电池无电压
插上电池测充电电压上6V,瞬间降低到0.4V左右
这种情况会是主板问题吗?因为这款电池价格比较高,而且需要订货,所以不敢轻易订个电池来换

网友:
换个充放电芯片试试

正解

网友:
我也觉得是充电电路这块有问题

网友:
先谢谢了,这板子也没图纸的,明天换了芯片试试,不行也没法了。电池问题会出现我这种情况吗?订这电池风险有点大啊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

网友:
能识别到电池么? 如果能 电池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最好找个好的电池代换试试

网友:
悲催的进展。。。换了个充电IC以后发现不通电了,重新拖焊,由于板子集成度很高,边上掉了2个电阻还是电容也不知道,不过可以通电了,现象还是和原来一样,单电源可以开机,插上电池开不了机,现在纠结了,由于没图纸,而且板子很小集成度极高,测电压都不是太好测,还有救吗?最纠结的是这板子也没图纸,完全没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