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TCL 19寸电源高压一体板,帮我看一下这几个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3-01-17):
这是由于很多小强进去造成烧掉,上电就直接炸,现在换了P765ATF了开关管,还有几个电阻都炸了,看不清是多大的,如图

补充内容 (2013-1-18 15:17):
比较清楚的图片在13楼,C907 这个是450V 大电容

网友:
拍的照片看不清啊,怎么帮你的,起码的点位号R多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先给个完整清析的背板图先

网友:
微标分别的: R934 R935 R927   前面三个不知道后面两个  R933 R940(2....) 还有R931 (100电阻),R929 (221电阻)这看不清,有些只猜得到第一个数字或者是最后的,标的都是猜的

补充内容 (2013-1-19 13:49):
那几个电阻换了30000左右的阻值,通电没有反应,后发现保险也烧了,换后,再上电又烧保险,那么多问题,不修了

网友:
  看下电阻是连到那里去的
分析下大概是做什么用的
砸掉电阻部分的通用电路图纸
可大概对着看看

根据原理和部分类似板来试换几个电阻试试,自己能做出的就是这些了,应该有用

网友:
拍的照片看不清啊,怎么帮你的,起码的点位号R多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先给个完整清析的背板图先

懒神之匕 -6 内容重复,属灌水

网友:
找个大概像进的板对比下就行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就安装个电源模块上去,10元搞定

网友:
楼主,实在不行就换一个通用的电源板改吧,别修到最后把解码板好整坏了

网友A:
对于一遇到问题,不加思索就换通用模块,通用板不是我的维修之道,只有确实无法维修才考虑,至于你们是怎么想与我无关.

楼主如果还想点修好这个板的话,就给我你电源板后面白色条码上面的型号(T)后面的型号,因为我实在看不清楚,手上又没有一样的板,给我那个型号,我才可以帮你找点位具体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遇到问题,不加思索就换通用模块,通用板不是我的维修之道,只有确实无法维修才考虑,至于你们是怎么想与 ...

AC41MQWA  TOP:A  PB:A
S/N:1902603P06374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278622569/QQ/WinTemp/RichOle/OVF%252@S4%60_JS~Y1D([%7DKY%7BL.jpg

网友B:
不要耽搁时间了。直接换板25元一块。

网友:
直接 换板子得了  那样修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先检查场管是不是挂掉了,那几个电阻用2欧3W左右的代就OK了,分析下电路就应该知道的嘛,你看那几个电阻都是并联的的嘛

网友:
看了下,烧的那5个电阻是并联的,是开关管S级下地的,你随便电阻,总阻值并联后是1欧上下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看了下,烧的那5个电阻是并联的,是开关管S级下地的,你随便电阻,总阻值并联后是0.5欧上下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耽搁时间了。直接换板25元一块。

早已换板给客户了,这个现在在这里,想修好他,下次用

网友:
这种板根本就不用找图纸嘛。

就是电源IC难找一点,其它都一样。

网友:
烧成这样,电源IC应该都坏的了。找到IC再说吧,这种IC找了好几家都找不到

网友:
那个小IC的确很难找,都是在新板上才会有的,不修了,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