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笔记本主板IDE接口与硬盘之间是否有一个转接头,如图

楼主(2013-01-17):
DELL D610原本不触发,修好后装上发现检测不到硬盘,在BIOS里也检测不到,仔细一看发现硬盘与主板接口没有完全接上,插到位了也接不上,再拆开单独将硬盘与主板IDE接口对准发现根本插不上,是不是他们之间还有一块转接头?如图

网友:
有方向的,细心点

网友:
那就找个接口一样的试下

网友:
昨天刚修过一台这个机器,短路,修复了,我注意看过这个硬盘,是有一个转接口的,楼主细心看看。

网友:
是的,中间有个转接板的,你弄丢了吗

网友:
应为是修电脑的所以拍照模糊

网友:
是有转接板的

网友:
肯定是有个转接头的,楼主再找找吧

网友:
谢谢大家,我也觉得有个转接头,通用吗?叫什么名字?

网友:
这个是有个转接头的。

网友:
有一个转接头,买一个也就10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