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10 USB怪问题

楼主(2013-01-17):
USB接鼠标键盘都可以用   接U盘提示无法识一别
  一看了一下供电有5V正常   二测数据线对地590二个都一样

三看了一下时钟脚有1。8V《不知道正不正常》

四。刷过BIOS
我看心在飞翔说测USB的偏置信号吧我看到脚位了但没找到电阻,,,,明天好好找找

除了上面的条件大神告诉我还有那些条件没有查到啊。

有点头晕了!!!

网友:
另外所有USB口都一样的。。
还一个他的BIOS里面没有USB选项  而且还是中文的。。。。

网友:
这可怪了   usb键盘又可以用   是不是u盘有问题哦

网友:
U盘都是我们自己用的,在其它机器上是可以的。。。
而且U盘我都换过三四个的

网友:
一般南桥问题,不认usb2.0,只认1.1

网友:
正打算换桥试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