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新手求助的帖子

楼主(2013-01-17):
还是那个杂牌电源,今天又空又拿来修修。之前是无电压输出,换了大电容和2N60开关管有电压输出了。但电压一直偏低,只有紫线和绿线的5V电压是正常的。因为基础不是很好,索性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换了,发现了个陶瓷电容外形有些黑(在辅助开关管和电感的中间板上代号为C17,电容写103)因为不知道怎么测 所以也换了新的.地毯式把所有的开关管和C1815,431,945和二级管都焊下测量了没问题才装上去的。电阻是在板上测的,看接近色环标的数值就没换。感觉没问题才通电测试,短接绿黑线,风扇转动,也带得动负载(光驱),以为修好了,上机测试!怪了,又不通电了。拆下来放了几分钟后,带负载测试又正常了,断开绿黑线再接,这回又启动不了。测紫线5V,绿线刚有1.70V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连续启动不了)?所有的零件我都测量过了,没问题才装上去的(除了EST7502B)。放几分钟又正常(只要启动不关一直可以用),就是断开再启动,5V的电压就变1.70V了,就启动不了。没有头绪了,电源只有1个EST7502B的IC,会不会是这个IC有问题呢?手上有个WT7520的IC,能代换EST7502B吗?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请你查一下这个贴子,学会使用搜索功能.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2312-1-1.html

这个电源先查IC 13脚的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考虑芯片是否坏.

网友A:
WT7520与EST7502的脚位定义完全一样。
网上查了一下,还可以用CG8010代替.

网友:
你说的断开再启动的时候,5V的电压变成了1.7V,指的是哪个5V?是紫线还是绿线?

网友:
嗯 谢谢各位 我把WT7520换上去电压就正常了。但问题又来了,电压在负载的情况下,会有电流哪种嘶嘶的声音,负载越多声音就越清楚。好像是从辅助电源的那2个大电感传出来的,按论坛的前辈们说的 查了周边的元件无果(一颗一颗焊下来测量的 正常才焊接回去的)虽然电源还可以用,但就是想把它彻底地修好,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让我少走点弯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T7520与EST7502的脚位定义完全一样。
网上查了一下,还可以用CG8010代替.

嗯 我在论坛上查阅到了我才换上去的 谢谢

网友:
经过我的检查,确定发出嘶嘶声的是那个大的变压器。负载越多,声音越大。用东西按压那个变压器声音变小,几乎没有声音。 想换掉这个变压器,手头没有合适的,也没办法买到。像论坛上有帖子提到的,用那个什么胶的固定可行不呢?

网友:
变压器声音很难搞,可以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