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系列不通电,接电源适配器指示灯闪的维修参考案例

楼主(2013-01-17):
旭日410M系列:SD读卡器接口焊接处短路,导致无法开机。

旭日410L系列:USB小板,某芯片烧毁,同时主板短路,南桥处接电源直接发烫。

旭日410系列:南桥附近的Max芯片附近腐蚀短路(黑色贴纸下),即触摸板位置下。

联想BIOS:没有的可以联系本人QQ670430827  联想BIOS基本全有

网友:
要是有维修过程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你当时是怎么发现的呢!

网友:
楼主帮个忙联想 U460   板号LA-5941P的EC BIOS的和桥 BIOS   如果有的话都给我谢谢。。。  我加不了你QQ要回答问题   要不你加我QQ651817657

网友:
楼主是维修站还是工厂出来的呢??联想的BIOS全有呀?没事把你的BIOS也传上来让大家一起共享啊

网友:
LZ真是细心 我也是刚刚接触笔记本维修  我想问一下 维修笔记本要懂什么还有什么

网友:
学懂看图纸先吧

网友:
你与联想售后有关系的吧,联想的bios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