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G2200W 按键失灵

楼主(2013-01-17):
明基 G2200W 按键失灵

明基 G2200W 调节用户模式(就是调节明亮,标准,...)的按键失灵,按了没反应(和没按一样).原来有的时候灵,有的时候不灵,现在彻底没反应了.那个键用的比较多.
求助:
1.明基 G2200W 怎么拆到拿出按键?
2.那种按键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我估计是按键不能闭和,想修.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试一下嘛

网友:
程序有没有试试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就是啊,不能换按键?

网友:
把外壳打开就能看见按键板了,把有问题的开关拆下来用表测一下看看,是开关的问题还是电路板或是连接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