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 UR770AT,自动触发不显示,关不了机

楼主(2013-01-17):
       双敏台式机主板 UR770AT AMD,AM3X640CPU,3代2G内存,独立显卡。到手的现象就是插上220v电源线主机就自动通电自动触发了。但是显示器没有显示出来,主板测试卡也不跑码,显示FF,测试卡上的3.3v灯闪;IRDY灯闪;FRAME灯闪,。强按关机键也关不了机。当插上电源线主机就自动触发不显示,但是但是如果你再按一下开机键主板就正常跑码显示了,也能进系统,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在系统里关机后显示器黑屏了风扇还是继续转,不能完全断电。如果插上电源线主机自动触发后你再按复位键没有任何反应,只有按开机键他就会显示。绿线脚对地阻值534,开机脚对地阻值526.清bios电池不解决问题。希望高手指点维修思路,本人还在自学过程中。

网友:
把io71882换了吧。。。这个东西稻容易坏。。。

网友:
IO杀他啊  懂不

网友:
来个一路少  先I/O  在BIOS  在做桥

网友:
这都人才啊 看了帖子 ,,,,,人才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 开机排针到IO 到南桥 在返回给 ATX 肯定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你检查下

网友:
个人感觉是什么东西不稳定 比如电阻 排阻之类的 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上次有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就是IO有灰尘短接地了,清扫一下就OK了,楼主你可以试试看管用的

网友:
有可能是IO挂了,换个试试吧

网友:
跑线我想对楼主目前而言还不现实,先换下io吧

网友:
如果IO有问题的话 键盘或是其他的部件肯定有不能用的 如果其他的都正常就查5V待机吧 我修过类似我问题。 不触发风扇就转 触发以后才可以跑码。楼主你试下

网友:
请问:楼主做系统了吗?  关机不断电源的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绿线开始查,不想查先换小蚂蚁。

网友:
跑跑电路定有收货。

网友:
仔细观察下嘛  会有收获的

网友:
没有找到或者说是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应该是技术不到位吧。还在学习中…………

网友:
没有芯片更换。没有技术。没有人指点,修主板是很累的一件事啊。慢慢学习过程中……

网友:
100%是IO坏了,换吧,淘宝上有,就是有点贵。

网友:
U1是什么IC,最好把图纸传上来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I/O换掉试试

网友:
此板子为IO坏,这板子这现象我见过,就是坏的IO。

网友:
先测IO的83Pi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是低的话先换IO是高的话把叫F72569的U2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