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NEC电容和一个上管短路了,求思路!

楼主(2013-01-17):
  接了一台R428的笔记本,拿来的时候客户说是进水的机器。拆开一看有修过的痕迹,而且进水的地方是CPU座子的背面。拿万用表测量CPU电感对地短路。发现是后面的NEC电容,和一个上管短路了。补上电容和上管,通电测试,待机0.014。没装CPU按开关电流跑0.4,装上CPU电流为2.30不摆动。测各路电压都出来了。有没有人遇到过啊  ,给点思路。

网友:
2.30?电流这么高很不亮?进水了你好好看看
同时看看有没有少件

网友:
电流太大了吧!缺元器件吗?还有腐蚀的地方没有啊!

网友:
没有了就只有 CPU供电芯片那一块

网友:
外接试下,应该过了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