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点不亮

楼主(2013-01-17):
如题.
I3的机器.电池可以正常亮机.
用适配器或电流表都不正常.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
个人猜想:既然有时候能亮有时不亮..是不是就能说明南桥\内存这些硬件没什么问题..
不亮机的时候电流能上到1.4A左右.比亮机的时候少了一次跳变..
而且显卡的供电都正常..没什么思路了..
CPU供电芯片是ADP3212.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空焊的通病..

网友:
你先看下电源口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没有那个通病

网友A:
过内存 就做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内存 就做显卡

用电池就是正常的啊.
再说用适配器有时还可以亮机的.

网友:
有大电容吗?你懂的

网友:
先  换个新的适配器试试   说不定你适配器坏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你妹的,瞎搞啊,谁叫你自己焊线的,他那个带适配器检测的,你没那个信号,或者那个信号有问题,就会造成不开机,或者你拔掉插头,立马再插上才能开机的,不要偷懒,电源头,把喇叭,和前盖板一拆就能拿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