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给N多台配置一样的新机子做克隆

楼主(2013-01-17):
本人新手,该帖实在不知道应该在哪个板块发布合适,最近工作初次接触服务器安装配置,现在手头上有上百多台联想服务器,全部需要装2008服务器系统,其中共分为ABC3类(每类的硬件配置完全一样),A类分为A1、A2、A3,B类分为B1、B2,A类中A1、A2分为2个分区,A3分3个区,并且需要在D盘装SQL,B1、B2只要装系统分2个区即可,C类要装虚拟系统ESXi,系统都是用OEM版的,100M的系统保留分区要求删除分区号,但不能删掉分区。现在我想请教大家怎样才能最快装好这些机子

网友:
做好系统之后什么都不要装  用网刻做个全盘备份  再刻到其他的机器上  装什么软件  就有着你了

网友:
网刻这个有想过,如果是台式机的话是个不错的办法,但除了网刻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服务器一个都有百来斤重,都是未拆封的,目前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现在是想全部装好系统和软件后后再分发到各个区域。装个软件都比装系统还慢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大家快来顶起来!

网友:
新手,不懂....顶下让懂的来....

网友A:
装好系统 硬盘对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好系统 硬盘对刻

呃...这样子的话也一样还是要一台一台开箱搬出来,然后还要 把硬盘拆出来,再挂接上去?

网友:
硬盘对克,估计只能这样吧

网友:
对这方面,我也是个门外汉,帮顶一下,让高手来处理。

网友:
帮忙顶一下。。

网友(2013-07-30):
先搬一台A1服务器出来,分2区,然后装系统及软件,搞好后封装win2008系统,用U盘启动GHOST,以disk to image 形式将整个硬盘做成映像。同理将其它机做映像。安装服务器的时候克隆对应的晨映像就可以了

网友:
服务器呀 有挑战性

网友:
其实把 这种问题 你不应该来维修论坛问的

网友:
你可以百度以下看看

网友(2013-11-09):
这个帖子不错,大家快来顶起来

网友(2014-03-29):
谢谢分享,试试看好不好用

网友:
ghost 不管你客户机器有硬盘上有没有数据 具体的配套工具可以参考MAXDOS的PXE版本
当然你的客户机器网卡要能支持PXE启动如果不能以上所说的话将不能实现

网友:
每种要求的机器都做好系统 ghost 全盘镜像到移动硬盘  然后拿硬盘慢慢克隆是最方便的

网友:
硬盘对考吧

网友:
希望有高手来解决问题,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4-05-10):
硬盘对刻 顶一下 等高手

网友:
我觉得只能用网刻比价好 要不然只能把硬盘都拆下来

网友(2015-03-21):
高手 ,学习了,下次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