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的导通求解

楼主(2013-01-17):
上图是否为增强型P沟道场效应管?它的导通条件是否为S极电压大于G极电压?

上图1、2、6引脚组成的是否为增强型N沟道场效应管?它的导通条件是否为G极电压大于S极电压? 1、2 引脚之间的是否为双稳压二极管

网友(点评):
GSD连在一起的图表示结型场应该和,G极离开SD极实线连一起的表示绝缘栅场效应管中的耗尽型MOS,G极离开SD极三个隔断连线表示绝缘栅场效应管中的增强型MOS

网友:
你分析的对啊,应该P管是小与3分之2的电压导通吧N管我也很模糊

网友:
N管G极大于S极。。。。P管S>G

网友:
不太懂  还请大神们赐教!   希望3楼说的是对的

网友:
你记得太复杂了,保护隔离电路 P管,G低于S极,G极几乎等于S极电压的一半。
笔记本中保护隔离之外的其他逻辑电路N沟道导通条件,基本都是3.3V和5V。P沟道基本都是0V,电路都是这么设计的,不用你整的那么乱。

网友:
不要把电路想得那么复杂;联想到跟水压一样就可以好理解

网友:
还是花点钱和时间学习下吧,我们都不好说的!

网友:
工作按电平分和三级管一样的。

网友:
能说清楚一点,有点不明白

网友:
在这不太好说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