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N61上真U掉电求助

楼主(2013-01-17):
杂牌N61小板,上真U触发掉电,复位灯没熄灭就掉了。拔掉4PIN插头不掉电。掉电瞬间测CPU供电没起来,上假负载不掉电,测CPU供电正常,VDDA25也正常2.5V,CPU复位也出来了。但是CPU供电上下管巨烫。打U供电所有管子的值和4pin的值没异常。换掉U供电的PWM芯片和全部上下管和电容后涛声依旧,没思路了,该怎么入手?

网友:
1、看供电的波波
2、也可能是桥空焊。至于为什么,不清楚。

网友:
谢谢饼哥,换了CPU供电PWM芯片COMP脚的电容后管子不烫了,但是上4400+触发掉电,不停触发会跑20不掉电,上3500+就不停掉电,会不会是VID线路的问题?

网友:
我手里有一昂达n61,和楼主问题类似,现在也没有思路了,暂时放一边。在论坛搜索相关的帖子,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