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

楼主(2013-01-17):
一台三星 943nw显示器。这个显示器是我之前帮熟人去买的。好像是2009年7月买的。之前没用好久然后就出现了白屏。后来放到售后,修好了。用到现在又变白屏了。
现在自己修啦,(新手)
先量了下驱动板这边去屏的供电不正常1.2V(红线)白兰是1.1 和1.2左右。电源板过来12V正常
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查电路了 请教了。
  上图片、

大家看红圈地方的5V跳线被短接了 是之前修过被短的吗?看上去有点像。锡有些区别。但是这个5V与驱动板上5V去屏上的5V不是一条线上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假货三星的..你量一下 有没有5V供到屏上.

网友A:
板不像是三星的。

网友:
假三星的。。。。。。。。。。。。。。。。

网友:
三星943NW是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也不是这样的。像是改装的。

网友:
百分百假三星

网友B:
你是不是换的了驱动板的,屏上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用乐华的2025驱动板代用一下就行了 也能支持触摸按键的

网友C:
山寨货    换个驱动板看看  单独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白屏!!   兄弟 你瞅瞅是不是驱动板的事儿!!!

网友:
兄弟 你被坑了吧!!!   貌似真不是三星的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不像是三星的。

应该是假的吧。。
  真三星是电源板 驱动板一体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换的了驱动板的,屏上供电正常不

没换驱动板。
想问问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三星,好修

该怎么查?
现在屏上5V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寨货    换个驱动板看看  单独点一下屏看看

单独点了屏 可以点亮 灯管没问题

网友:
山寨版的,测一下平的供电撒

网友:
假三星,哪里买的找谁去。 这种要退一赔一的。

网友:
这不是传说中的通用驱动板么,是什么型号的三星?熟人也坑?

网友:
厉害呀,别人敢卖你假的还怕陪你一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