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高压板,通电后,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3-01-17):
三星T220显示器

原装高压电源一体板遭雷击损坏,后去掉高压部分,另加一块高压板,用了一年多,现在开机灯亮,但但是灯亮不管,看不到图像,于是换高压板,换好后,可以看到图像,灯亮,但一秒后就又灭了,判断是保护了,但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了,换了两块新的高压板,问题一样,滤波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能解决。求助大家

网友:
看看灯管接头处或是其他地方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问题啊,一般排除了高压板也就只有灯管了

网友:
测试灯管没有问题,迷茫了

网友:
高压板芯片 TL494C,将1 和16脚 短接并接地 去保护后正常,但是担心不稳定,请教怎么查出是哪个位置出现保护了

网友:
检查保护电路中的电容、二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板带不起来  换个不同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没钱了!!!!

踏风寻梅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看看灯管,看看原来的电源板,把电源板里原来的高压断掉试试

网友:
燈管有問題

网友:
灯管,原板高压部分断开了没有,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