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

楼主(2013-01-17):
联想L-A690
北桥给人做过,板上供电都可以还有复位!!!! 清CMOS 就抠电池放电池,还是不行!我就换了个电池......刚从别的板上抠下来就放在边上还很新呢!看着满爽比这板上新多了(喜新厌旧啊!)我就装了上去,上电跑码亮了!
测了下旧电池没电......

 试了几次正常,下班了.不知道膈夜会不会有事 明天再说,如果不行就丢脸丢死人了还在这发贴!!!!!!

本以为电池没电会不上电原来也会不跑码呀! 没弄懂!请赐教!!!!!!
 图打上

网友:
放心没有问题的690的主板大多都是CMOS没电不跑马 CMOS电池没装入也不跑马的!

网友:
我以为只有82801BA 有这种毛病呢

网友:
有的BIOS参与触发  需要电池供电吧  乱猜的

网友A:
这款板子的coms电路设计没有用3vsb是直接用电池供的,cmos电路不正常南桥的时序乱掉了肯定会不正常的,建议楼主量量电池的漏电电流。

网友:
这款板子就这个病主板电池好没电 没有复位我遇到过几块都换电池好的是按站里有个贴子弄的

网友B:
你只好运气啊!我修那么多l-a690一个也没遇到!

网友:
这个板子RTC供电没有使用电源的供电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内存插槽2不过,还不知道哪儿的故障,拿图来研究下

网友:
直接把BIOS换掉

网友:
把主板放个一两天,看看电池的电量有无快速消耗的现象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好运气啊!我修那么多l-a690一个也没遇到!

会遇到的!

网友C:
AMD的桥就要注意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桥就要注意电池的

为什么  说清楚一点嘛!

网友:
好像AMD的板电池没有电的话确实不能触发

网友:
换个电池就好了,爽

网友:
690的常见故障   无电   跳线错  都会造成

网友:
顶12楼 建议最好测一下漏电电流

网友:
这种有可能,笔记本更不用着说了,修好就行,理解不要那么死板更好

网友:
这 个问题还没遇到过。。收藏一下

网友:
如果他用的待机电压 没开机它就切换了  它没用   能开机 可是时序乱了! 第一个RTCRST 他就偏底! 所以不行

网友:
这个板不用SB代替BAT很浪费

网友:
这板就是这通病,我都修了好多块了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我也中奖了。

网友:
我遇到过。后来就出现状况了。重启之后不显示。

网友:
有的AMD的板子,现在需要主板电池给供电,如果电池没电主板也会不亮。

网友:
电池没电,还会不跑码,没复位的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板子的coms电路设计没有用3vsb是直接用电池供的,cmos电路不正常南桥的时序乱掉了肯定会不正常的,建 ...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coms没电,换上新的无果..,仍不上电,短接上电正常,测电压都正常....也没专用芯片代换,io换过也不行...

网友(2014-11-12):
AMD的主板都是有通病的

网友:
电池引起是RTC无复位?换个电池就好了,不知用多久

网友:
这个主板就这个问题,换上电池就OK

网友:
AMD的桥就要注意电池的 coms电池没电会不跑吗

网友:
为什么电池没电也不会跑码啊

网友:
不跑码是缺信号条件吧

网友:
电池没有电不跑马,不错经验,先收藏着。

网友:
RTC电路的问题吧   我遇到好多    嘿嘿

网友:
楼主很细心,给 我也是先做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