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的电压为什么会被拉低?不是过了一个电阻吗?

楼主(2013-01-18):
RT,直接连电池的这端不是应该不会被拉低吗? 我把电阻拿掉电压恢复正常,电阻拿下来测阻值也正常,这样的情况怎么查?
谁能稍微解释下

网友:
看板子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那就是后面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桥短路了!!!

网友A:
后级应该也拉不低靠近电池这端啊,过了一个电阻嘛。
不过我碰到的这块主板是电池的问题,拿下来测有3V,装到其它好的机器上测居然也只2.4左右,没想到电池还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应该也拉不低靠近电池这端啊,过了一个电阻嘛。
不过我碰到的这块主板是电池的问题,拿下来测有3V, ...

上次一块板子,电阻后面打值13,断开20K的电阻,跳帽排针上的电压恢复正常。电阻电容都正常,你说是不是后级影响的呢?慢慢排除吧,只是给个参考而已。自己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