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560-NA显示起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3-01-18):
先前的问题是开机亮一会 ( 时间不确定 有时几个小时 )   然后就黑屏

拆机过后发现高压的电容全鼓包    换电容
电容换了过后    现在变成 通电亮一下就黑屏了   (5707 也换了的)
而且亮一下还是灯管 只有一半是亮的
换了同样的灯管测试还是一样

网友:
你测一下在黑屏时电源部分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你换的电容是正确的吗 如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就改高压吧这样快捷

网友:
灯管好的?你都没说清楚啊

网友:
有一路高压不正常,换5707时顺便把这一路的高压包换了就ok',我修过多台了,保证ok

网友:
若单点灯管没有问题,就是高压板上有过压和过流保护,再好好检查你换的元件质量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