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黑屏!

楼主(2013-01-18):
现象:1.机器能正常启动,但是显示不出来!2.外接显示器缺色!这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正常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1.显卡的问题比较大,2.视频输出线路有问题。

网友:
显卡啊   如果你不敢确认  你先把板拆出来  显卡有胶的话就去胶  没有的话就风枪调300左右  吹20秒左右 开机试下  如果正常一般就可以确认是显卡的问题了! 加焊显卡一般就OK了    如果用风枪吹不亮  一般加焊不得的哦   得摘下来重植或者换一个!    以上仅个人观点

网友:
你是集显还是独显,要是集显可能是北桥的问题。要是独显,我就不说了

网友:
如是独显的就换显卡吧

网友:
这种问题都不用问了。独显先修显卡。不行再修主板。集显就看什么芯片组的了。

网友:
显卡问题的了

网友:
典型的显卡虚焊了嘛

网友:
l加焊一下,不行换显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支持各位的看法,应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上的各位朋友指教!修好了,是卡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的显卡真的很容易坏啊

网友(2013-04-10):
正常用BGA加焊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3-09-27):
一定要多多学习

网友:
直接干桥把。来点猛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