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确定MCU是否损坏呢?

楼主(2013-01-18):
我的一台L191显示器,故障现象是不能开机,测量电源板12V、5V输出正常,驱动板1.8V、3.3V正常,晶振分别测量两个管脚对地电压基本一样,电源键正常电压2.84V,按下开机键后电压0V,经常以上判断,怀疑可能是MCU故障,但是如何才能确定确实是MCU故障?如果是MCU问题,那么究竟是程序问题?还是芯片问题?该怎么判别呢?

网友:
先打一下MCU的对地值 再换个MCU试试了

网友:
换吧,不好测的吧

网友:
自己的机子,检测到这个地步,没有配件不好代换确认故障点,要是直接买个板子换上的话,又担心判断错了,不是这个故障,所以就想着确定故障原因后再决定怎么解决

网友:
先测MCU的工作条件,时钟,电压,复位,如果都正常了,测它是否有对BIOS片选,2,5脚是否有波,但MCU很少坏的

网友:
先不要接屏线  其他的正常接  再开机看是否会白屏 如正常说明电源板屏基本上(非信号那一块)没问题  再测量驱动板上的ADJ  EN其中一个有没5V如没就把晶振换了 在板上各供电正常还不行那就没必要再考虑了果断换版,当然在执行以上之前最好刷个程序,记得先保存原来的程序。

网友:
MCU对地值是多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