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NV40 AMD 集显 开机反复掉电

楼主(2013-01-18):
本人手上有台奶牛NV40 Z207  AMD 集显的机器开机反复掉电,重植了北桥也是一样的问题,冷开机最为明显,开机反复拔掉电源多开几次就能显了,进入系统后正常,后来查看论坛上很多朋友都少这款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北桥旁边有个电容PC136 失效了,我也找了个447的贴片电容换上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干脆把相应的2个MOS 管都换掉了还是一样。。。请高手们指教下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AMD的CPU很容易坏的。

网友:
换个比原来小一点的cpu试一下

网友:
看到什么地方掉 的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