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点板就动一下d0

楼主(2013-01-18):
此板拿来点板检测卡就动一下到d0,貌似不跑码,主供电1.1v桥供电1.1v内存1.9v,压桥压cpu座点板没反应,就刷了BIOS,故障依旧,拆散热片发现桥以前被加焊过,旁边助焊膏都没清理,没思路,就直接上了cf360,下来没想到跑码亮了,想到估计是助焊膏没清理加上华硕独桥板易高温,可能是再次空焊,装机测,郁闷了,还是跑d0,无奈拆机,拆了散热片,点板发现能亮了,想到可能是桥需要重植球吧,又给同行报了价重植球50元,摘下-重植-焊上,点板一次亮,装散热片,郁闷了真的头大了,还是d0,把桥旁边的小原件都加焊了,IO,网卡,主供电,八脚的都加焊了还是不行,就是散热片一卡上就不行,也没发现散热片卡空旁边有连线断线的,无奈我把散热片用双面胶粘上了然后用电热胶固定,散热片上加了个风扇,装机ok,不过有时开机后必须按下重启才能跑码,只要进系统就没事,今天早上起来再开机又不行了还是d0,按重启也不行 ,拔电源好多次才点亮又卡到logo那,又试了几次才正常开机 不过还得按下重启才正常跑码 ,这怎么交给客户啊,各位老师给点建议吧,我不会跑线路,只有想到那就修那了,
补充:发现进系统测了一个小时,估计板子热了,拔电源,直接开机正常跑码,是不是还有哪里有虚焊或者是什么芯片不良啊

网友:
桥问题大啊

网友:
板子这种问题还修啊,我修过的板子都是30快,50快没有人修  还直球????????

网友(2016-03-31):
这样主板没得修  懒得修了 还植桥。。。

网友:
重点检测复位电路,也有可能是桥内部的pltrst模块虚焊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