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C61无时钟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18):
型号:SYAMN6PIRL
故障:全时钟
思路:供电、VLDT_PG、桥
过程:(此量开始为内存供电不出电量,学员修出后无时钟输出,至此我接手继续。)此桥测量内存、桥、CPU、总线供电都OK。测VLDT_PG信号无输出,二种情况,一种桥短路拉低,一种三极管,电阻坏,掉件。实测为三极管坏。具体为下图标识。

补充内容 (2013-1-18 22:52):
Q73的C极到Q24的B极黄线连错了,连到E极去了,应该是和Q24的B极相连,请大家注意

网友:
桥坏的可能特别大

网友: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A:
不错你有这些板子图么

网友:
这么早就来晒网,桥短路还会有桥供电不知道你那学的。

网友(点评):
请问 楼住 我没看懂

网友:
还是没看懂

网友B:
楼主的意思  是Q73 没输出 么?  换后OK ,怎么没图纸啊。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个真没看懂,呵呵

网友:
  希望大家在论坛里真实的总结技术,不要灌太多水平赚分。想要分太容易了,做一个好点的实例,分就来了。心静下来学习一下,慢慢的你会成为高手,一遍看不懂二遍,五遍,十遍。会看懂的。含有技术的贴要用心看,用心积累。不久以后你也会成为高手。
  为什么现在论坛上高手发贴不多,N年前的高手们现在都只看贴不回贴,问题很明确,没有人愿意去回答一个不愿意搜索,不愿意动脑筋、张嘴就问的人。也许很多人会拍砖,这是我的真实想法,不光是做这行,做任何事情,任何一行都是这样滴。我女儿外出的时候很少抱,为啥,抱习惯了不愿意走了员,呵。
  梅捷的主板是找不到图纸,这是跑线出来的。有兴趣可以交流

网友:
没看懂也正常,楼主的第三张图标的有问题,应该是Q73的C极连Q24的B极

网友:
简直堪称秒杀呀  佩服

网友C:
帖子写的不完整,看的一头雾水。Q24的B为5V,C级为0V,怎么就能一下断定Q24坏了呢?还有那黄线画错方向了也会迷糊人。

网友(点评):
14楼的兄弟看清楚了哦

网友D:
根据自己的所学以来分析解答上面没有看懂的朋友!
由于是AMD的板,根据时序,内存-桥-CPU-总线 供电思路。(这板应该是单桥吧,所以集成时钟)
楼主说总线供电正常,哪就要测最后一步,总线反回给桥的总线PG信号(楼主可能有图纸吧,不然怎么哪么快点到了这个信号脚),楼主测试反回的电压为0,这就说明了短路,或中间有硬件损坏。(故障找到)
最后楼测得Q73的B极有1.2V总线电压,哪么Q73导通,C极应该电压为0,实测为5V,哪么Q73坏,换后Q73导通的C极应该为0V,哪么Q24的B极为0V,Q24就不导通了,C极有了上拉电压,这样有了总线PG信号,修复了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有这些板子图么

时钟的一个条件欠缺了   PG条件缺了   其余的还有VCC SMB IREF    晶振 0.5——1.6的起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自己的所学以来分析解答上面没有看懂的朋友!
由于是AMD的板,根据时序,内存-桥-CPU-总线 供电思路。 ...

说的很好,提示你一下,VLDT_PG这个点很好找,基本上所有AMD的主板都是给总线供电1.2V往下跑到电阻或者排阻的.你只要找到了1.2V总线供电,你就会很快找到VLDT_PG到桥的线路.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没什么不懂的,就是个芝麻绿豆管坏了....

网友:
vlldt-pg信号是通知南桥,发出复位。

网友:
在AMD芯片组,总线供电最后生成,南桥发出复位信号。INTEL芯片组,CPU供电最后生成,通知南桥发出复位。

网友:
遇到这样的板子没图纸·一般我都搞不好··

网友:
修板还是认真点都能搞好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的,不能上手就知道是哪里坏了?
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语文都不好

网友:
没 图的话 这个PG貌似不太好找

网友:
写的太好了,能看明白一点,谢谢

网友:
最头痛是有供电无时钟的板子啦

网友:
小东西坏了就比较麻烦

网友:
学习了lz技术不错

网友:
高手修机器 就是神速呀

网友:
好厉害,我连VTT都找不出来

网友:
看来现在新款主板,这种三极管很容易坏,有图纸就好修,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了。

网友:
精华啊不知道我们哪哈才到这一步

网友(2013-02-17):
技术没那么厉害,很多看不懂,汗

网友:
AMD的板子,需要记忆一下时序。

网友:
很赞同楼主,一般都为三极管

网友(2015-12-03):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  是Q73 没输出 么?  换后OK ,怎么没图纸啊。

故障为Q73本身B级处于1.2V高电平状态,C级5V没有通过E级接地拉低,最后造成Q24 B级工作为高电平状态,从而拉低了C级工作电压3.3V,即VLDT PG信号处于低电平状态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自己的所学以来分析解答上面没有看懂的朋友!
由于是AMD的板,根据时序,内存-桥-CPU-总线 供电思路。 ...

说的很对,这里Q73损坏应该是CE级之间导通阻值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帖子写的不完整,看的一头雾水。Q24的B为5V,C级为0V,怎么就能一下断定Q24坏了呢?还有那黄线画错方向了也 ...

你没有看清楚帖子,这里故障是Q73损坏导致的,如果Q24坏的话,当本身B级为5V高电平状态时候,C级工作电压相反会为上拉3.3V高电平状态。

网友:
是nv的桥吗

网友:
就是NV英伟达芯片组系列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