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60 上CPU触发就掉电

楼主(2013-01-18):
V星代工的红色板子,英伟达单桥的。拿来时上CPU触发秒掉电,看到代码是00,不插CPU 4pin小电源接口,不掉电。不上CPU不掉电测核心供电只有0.3V左右,查了电感阻有400欧12pin电源阻值也正常,场管都正常。查了电源IC的工作条件也正常,于是换下的电源IS ISL6566,但是故障依旧啊。很郁闷,上网查了有好几个朋友跟我一样的情况也发了贴没有个结果。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看cpu工作条件

网友:
你把场管都换了试试

网友:
,重点还是场管啊上下管都仔细查

网友:
主板供电部分不稳

网友:
CPU供电短路保护了查CPU供电

网友:
换个好点的CPU试试看、、

网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nv单桥的,桥有没有发出指令给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桥的问题多一些,徐总说的,NV桥,没事就干干桥,会有新发现

网友:
先查VCC VID EN 看电源芯片的条件够不够,不对就换6566看看。

网友:
加焊北桥吧、。会有新的进展的。

网友:
偏压、短路、桥空焊都会掉电的,只能一个个查

网友:
上下管电源芯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