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一代板,C1过的慢

楼主(2013-01-18):
映泰一代板,c1停留30秒左右  再跑到eb停留  才亮机  电压都正常 775的座  bios也刷过了 还不行  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方面就不好查了,供电不正常很有可能

网友A:
独立板子吧   换个显卡看下

网友:
仔细量一下电压

网友:
这问题我之前也修到过  应该是BIOS旁边些的电阻电容有些问题  我上次就乱换了几个  主板就顺利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板子吧   换个显卡看下

拔掉显卡也不过

网友:
应该还是内存的供电 时钟问题啊

网友:
停到c1跳吗?  还是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