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板 通电烧光耦 是哪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有一个24口交换机的电源板,通电后直接烧光耦,拿到手的时候,原板上的光耦已经炸开了,换了一个光耦上去,也直接冒烟了
你现在怀疑是开关管的问题,开关管是5L0380R,4脚的,不知道该怎么测量,现测2、3脚 阻值只有60左右~
这种故障是否是开关管的问题?我手里的开关管都是3脚的,没有4脚的,能否改装?

请高手赐教!

网友:
你接到电压吧?

网友:
4脚的是厚膜吧用三个脚的是不通用的要不又会烧到时问题越搞越大就麻烦了

网友:
沿着光耦供电网上查       电压高了 你说的这个情况是      用IC 的应该有反馈电路,重点查二极管

网友:
请看下面的资料:

979.48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先检测开关变压器开路没??换大滤波 和380

网友:
现测2、3脚 阻值只有60左右,很明显5L0380R坏了。
这是电源模块,里面坏了,300V电压加到光耦受控端了就会炸光耦的。
建议把模块换掉,顺便看一下300V滤波电容.试机时保险先不装串个40到60W的灯泡。防止过流。
300V电容坏了也会增加模块功耗而损坏

网友:
电源模块坏了吧,淘宝一片交换机电源板算了,犯不着修了。

网友:
换电源板吧!要不学一下怎么修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