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 打游戏就黑屏 显示驱动停在工作

楼主(2013-01-18):
苹果笔记本 pro 显卡330的  打游戏 鲁大师性能检测 只要用到显卡 瞬间黑屏后 屏幕恢复原 然后下方提示显卡驱动停止工作  他用的双系统 win7和 苹果系统  俩个系统都一样 系统也装过 驱动也重新打过   求高手

网友:
肯定不行啦~MAC BOOK AIR打机还可以,
MAC PRO老人家怎么跑的动呢?
在说你游戏不支持MAC打机吧~

网友A:
你只看上面 没看下面那俩行字啊????? 不可能鲁大师 检测显卡都会黑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看上面 没看下面那俩行字啊????? 不可能鲁大师 检测显卡都会黑屏啊

难道驱动精灵也会黑吗?驱动精灵最新的也能像鲁大师一样操作~你试下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换个

网友:
换个系统呢

网友:
你升过级没有,要不你换回原厂系统再试下

网友:
修过情况一样的显卡..多为核心虚焊、供电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