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桥主板有把bios芯片也合并的吗?我咋找不到bios呢?

楼主(2013-01-18):
GA-M61PME-S2 看图纸时,atx8脚的pwrok信号送到4个页面,其中有两页对应IC没有安装,忽略,另外两处一个是w83303ag(姑且叫他小IO吧,参与开机)、另一条通过两个mos形成ckb_pwok信号到单桥。

没有发现标记到bios的线路,查看找主板,也没有找到bios芯片,难道在桥里?

网友:
这种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有BIOS芯片,PCI-E槽的B1脚附近。

网友:
我个大傻,也看见了这个IC,竟然没认出来,丢人的新手啊。

再问一下,这样的bios芯片,如何刷数据啊?

网友:
另外我发现学习时,资料有时候也得灵活着看,比如我看一本主板维修教程,里面的图:

其中讲到,ATX的第8脚先通过门处理,然后分发给多个部分。但是诸如图中的bios clk PWM三个部分,我现在看的这块主板就找不到。
其中bios很小,只有8个脚,除了电源和地,其余都是接IT8716f
至于时钟就干脆没有,估计在单桥里了,而PWM是ISL6312 发现类似的只有个37脚 PGood, 走的是vcore_pwok信号。

网友:
把芯片吹下来刷就可以了·

网友A:
把芯片吹下来就可以上编程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芯片吹下来就可以上编程器了.

谢谢你,再问一下,您说的编程器是哪个型号?迅维网上卖的那种200多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再问一下,您说的编程器是哪个型号?迅维网上卖的那种200多的可以吗?

嗯 跟那个差不多的 你可以淘宝一下很多的 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