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为什么这么设计?能简单一点吗?

楼主(2013-01-18):
pwok来自ATX8脚,开机后500ms有高电平,q55导通,拉低q56G极,导其关闭,ckb_pwok信号高电平。(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直接pwok=ckb_pwok了,都是高电平,还装俩mos干啥?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正常的时候就是一个冗余,一旦PWOK信号电压异常,减少CKB_PWOK出现异常值的几率,我觉得就是这样。不一定对,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PWOK信号电压异常了,CKB_PWOK会不会跟着异常?

网友:
关键是涉及到两个信号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
主要是起一个缓冲作用吧,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这木多作用啊,有没有正式点的答案啊。有点模糊

网友:
你看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吗?还有输入和输出阻抗的匹配问题,

网友:
如果连在一起,万一有一天电源坏了,POK端输出12V电压,你说后面那个应该怎么办?

网友:
我以为后一个主要是电压和电流的转换。

网友:
起保险作用??

网友:
保险作用,相当于一个开关一样,如果前级电压电流过大,只会烧2个场馆,不会烧到后级

网友:
来学习的,也想知道正确答案!

网友:
一个保护作用

网友:
忽然想起来书中讲到,复位信号经过两个非门然后到南桥......
应该和这个类似,两个非就还原了,非要过两个门的作用估计也就是保护啦、信号放大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