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独显 开机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3-01-18):
接到同行一台联想E40独显CPU 是P6200  客户说有时候内屏不显示 刚买的时候就有这毛病 一直凑合用现在越来越频繁了我试了好几天才是出来 能显示的时候一切正常 ec BIOS已经刷过屏线也换过 还是不行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外接很正常

网友:
联想e40显卡 的问题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2014-03-06):
一样的问题没解决

网友:
E40天生毛病多

网友:
E40灌胶的啊做显卡危险大啊,建议,换显卡试试

网友:
看下是不是翻盖的感应开关坏了

网友:
新手来看,看大鸟门怎么处理

网友:
老毛病  先用风枪加热下 试试结果

网友:
这机器显卡故障率大些。

网友:
E40的散热器也容易坏!

网友:
显卡吧   这机子通病

网友(2014-04-06):
什么问题大师

网友:
我有一块AMD 的开机 0.4A掉电.

网友:
E40显卡坏的比较多    显卡是灌黑胶的所以不好打   你可以用热风枪加热一下显卡  加热十几二十秒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一样的机器,大师们解决了吗?我都不敢加焊很长时间,对了,这个E40去芯片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还是跟别的机器一样取就好了。

网友(2015-11-03):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2017-03-11):
我的是 屏幕亮 ,但是不显示     外界是正常的
  显卡已还   还是原问题

网友:
排除显卡,看看现存

网友:
通病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