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700 2.3G上网本开要显示一会掉电??

楼主(2013-01-18):
ASUS 700 2.3G上网本开要显示一会掉电,有显示的。。但是一会就掉电了,,掉电后,还能继续触发的。。。。
故障反复如此。。。

有一个小问题,发现这个机器待机时是0.2A,不知道正不正常的。。。。有前辈们修过这种机器吗。。。这种机器0.2A待机算正常吗?????待机的3V 和5v电压都正常。。。。。。

自己更换过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待机异常,主要查ec 发出的错误电压开启信号

网友:
太高了有发热的

网友:
我从这个帖子看到,待机0。2A是正常的。。。。这个可以排除了。。

网友:
还没有写完就发出去了。。。。。。就是这个帖子看到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1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