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自动开机

楼主(2013-01-18):
(图片)

网友(2013-04-28):
应该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
系统也有可能
先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什么啊,没看明白,就发了一个包

网友:
以前碰见这个问题。如果是台式机。断电。然后打开机箱。把主板电池扣出来。过10分钟再上回去。大概就解决了。这是典型的 主板内有静电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