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50显示器显示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3-01-18):
客户刚拿来我认为是屏问题,怕不是屏问题,这种显示器BIOS容易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修到过能不能修好,那位高人修到过

网友:
直接 代换个 通用驱动板  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显示还是花屏呀,看不清楚,如果花屏的话,就不好修了,估计你就不要浪费时间,,是无显示你就有钱赚啦

网友:
屏的问题吧  导光板有可能

网友:
三星专卖:刷程序 基本解决

网友:
搞个驱动板替换下试试,只要尺寸一样,分辨率一样的都可以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话啊,都没搞得起来的啊

网友:
发错板块了吧?

网友:
这个好像是屏坏了吧。

网友:
程序问题,刷了就好

网友:
代换一片 就可以啦!! 简单嘞!

网友:
测下屏先啊.....

网友:
mcu固件问题,我今天搞好了一台

网友:
你那故障和我这个一样么

网友:
怎么搞好的

说下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下屏,如好就换板不好就修屏

网友:
晕吧

这个是LED的